华硕主板维修,求高手帮我解答啊!!

楼主(2013-03-07):
一块P5G41T-MLX PLUS型号的板,拿过来的时候看到内存旁边有条经烧断了,接好,故障依旧是内存1.5V供电偏低,CPU供电和桥的供电有时高有时正常,这应该是什么问题了!!我怀疑是内存那块不稳定导致的,内存的管理芯片是RT8120B,有谁知道RT8120B的脚位定义?跪求...

网友:
我也是找这个芯片的PDF谢谢 二楼

网友:
这个板,没有检到内存时,内存电压只有1.2V,是正常的。RT8120D可以用RT8105代换,谢谢二楼的图

网友:
我也有这块板子,就是上不了网,加了块网卡会黑频,是否能修啊

网友:
我也接到这块板子,CPU针脚断了个,我拉直出来了,上电没复位,测到内存电压是1.2V 用RT8105代换,电压也是1.2V 不是蕊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