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坏了

楼主(2013-03-07):
顶星845主板开机正常 ,屏幕无显示

网友:
显示器坏了

网友:
各位师傅们我该怎么办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
先看显示器有没有问题啊,然后测内存,显卡,数据线

网友:
有可能是显示器没有连接好吧

网友:
能正常开机。你用主板测试卡了吗,跑码吗?如果跑码就是你显示器坏了。如果不跑码就是你主机内存问题

网友:
放下电或者重新插下内存试试

网友:
那这个问题是麻烦咯,不过一般不会有什么大问题,除非你点子背咯,显示器一般是很少坏的,不过你可以替换一下试试,如果还是一样,就拔插内存咯,擦擦内存上面的金手指,用橡皮擦效果比较好。这都是简单的,复杂的 就太多了,如果这样你的还是不行的话,那你就准备拿去修吧,因为你可能搞不定

网友:
是集显,显示器好的 ,cpu也是好的,内存也是好的

网友:
看一下键盘灯亮没,亮了的话就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先确定是显示器还是主板的毛病啊,如果是主板,就看代码跑到几啊,

网友:
找人修吧,靠你自己估计很难搞定

网友:
这个问题还要请教,那你为什么要进这个论坛呢。

网友:
说具体点,测试卡跑码多少,过内存不,过内存就查显卡,电脑硬件正常的话就查你的显示器。

网友:
bios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