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线网络不能用

楼主(2013-03-07):
近段时间出现很多无线网络搜不到信号的情况,除了重装系统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网友:
还原下BIOS试试,还不行你换个地方试试能正常搜索到无线不。

网友:
建议装一下网卡的官方软件,不要用WINDOWS自带的软件搜无线信号

网友:
重装或更新一下无线网卡驱动先

网友:
这个问题经常性了    换官方驱动

网友:
现考虑驱动问题!

网友:
换驱动如果还不行 就检查下天线是不是跟卡脱扣了

网友:
无线网卡能检测到,但是无线网络处于关闭的状态,软开关硬开关都打不开,搜不到任何无线信号,重装系统可以正常,怎么办

网友:
官方下载无线驱动

网友:
重装网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