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4x600的上网本安装win8后。。。

楼主(2013-03-07):
上网本参数:华硕epc1000he
CPU 型号:  Intel Atom N280
CPU 参数:  处理器主频 1660 MHz 总线频率 667MHz 二级缓存 512 KB
内  存:  1 GB DDR2
硬  盘:  160 GB 5400 转
屏  幕:  10.2 英寸
标准分辨率:  1024×600

1024x600不能运行win8的好多应用,希望能通过软件,或者提高分辨率,或者绕过win8的限制。

高手快快出招吧!!!

网友:
WIN8系统我还没用过,更没装过。看你这样的描述会不会是不太支持啊!何必一定要用WIN8呢?

网友:
想在上网本上用用win8,看怎么样。运行没问题就加个触摸屏

网友:
win8平板专用 电脑分辨率不够?能外置个显示器看看嘛?

网友:
好像没有这种软件

网友:
win 8 还没有出 要不换XP吧

网友A:
找个玩linux的,装个linux,驱动能不能找到,不好说了,最好找个大牛,把驱动编译出来!

这个机型出厂有预装Linux的版本,但是貌似是华硕自己修改的Linu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玩linux的,装个linux,驱动能不能找到,不好说了,最好找个大牛,把驱动编译出来!

在linux下编译驱动吗?

网友A:
linux是开源平台,很多程序都有,难点就是整合兼容,开源平台很多牛人,世界上牛x的黑客和工程师都免费提供支持,可以求救他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inux是开源平台,很多程序都有,难点就是整合兼容,开源平台很多牛人,世界上牛x的黑客和工程师都免费提供 ...

不好意思啊,去哪里找他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啊,去哪里找他们?

你搜开源平台吧,很多论坛,英语好的话,给美国的技术牛人联系一下,他们大多是在学学生,很愿意帮忙。

网友:
唉,找不到啊,百度的几种办法都不行

网友C:
WIN8得话如果一旦装好了是不用装驱动得,所以装好了以后所显示得分辨率是最佳得,要不你从打显卡驱动嘛

网友:
现在win8系统,软件。应用,少更别说调分辨率了。换win7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8得话如果一旦装好了是不用装驱动得,所以装好了以后所显示得分辨率是最佳得,要不你从打显卡驱动嘛

装的最新的驱动

网友:
现在win8系统,软件。应用,少更别说调分辨率了。换winxp吧

网友:
你那根本不行,我的本是,I3的,2G内存,以前是win764位,现在装的win864位,还可以吧,就是触摸板驱动没有,官方有几个驱动都没有,你那屏太小了,配置也低,我现在用的是1366*768分辨率.

网友:
直接买个surfac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