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集显画面有抖动,求解...

楼主(2013-03-07):
今天 接到一同行的主板,是华硕的,型号是P5G41MT,刚开始我修的时候是不开机,不跑码,量到内存供电1.2V,后看到论坛后才知道没跑完码之前是1.2V,后来清洁了一下时钟芯片,可以了,但是画面有抖动,这是什么情况??怎么办?有遇到过的人吗?
华硕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把主板的灰尘彻底清理下,还不行用独立显卡试下看有这样的问题没、

网友:
北桥芯片里面的时钟不正常,有的会花屏的也有

网友:
给北桥供电的1.5V电容换了试下

网友:
加焊了一下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