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电脑开不了机,主板、cpu、显卡风扇都在转。。。。。。

楼主(2013-03-07):
组装电脑开不了机,主板、cpu、显卡风扇都在转,按开机显示屏没有反应,主板喇叭没有声音,键盘也能亮。

高手来帮帮忙,哪里的问题啊!!!

补充内容 (2013-3-14 09:03):
买了个诊断卡,不懂怎么看,我就把上面的全抄下来了
磐英主板,945G
代码:45 44 42 40 39 38 37 35 34 33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03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2 1 A0 C1 00 C0 CF

补充内容 (2013-3-14 09:46):
难道是cpu问题???

补充内容 (2013-3-15 08:10):
还真是cpu的问题,这个cpu不是那种针的,挪了挪好了

网友:
插上检测卡看一下代码多少 再动手维修

网友:
按键盘指示灯有反应没呢,弄张诊断卡看看跑马多少?

网友:
没有检测出代码也帮不了你,按常规,如果是新主板,的话,出现这情况有CPU 内存,显卡,如果全是新的建议把插件重新插一次

网友:
旧电脑了,就是用的少,放了很久后就开不了了,看来得买个检测卡

网友A:
没反应那就建议弄张检测卡看看代码,如果实在没有你就只有盲目的弄下内存、显卡、CPU,放下BIOS电池,裸板测试,清理灰尘或一一更换来试试。

网友:
弄张检测卡看看代码,拍照貼上,大家幫你看下

网友:
看看跑码跑多少吧。这样一下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先将各个接插件清理清理干净,重复插拔一下看如何。数据线也要检查插拔一下的。

网友B:
是AMDcpu还是Intel的,如果是AMD就换cpu试一试

网友(点评):
AMD有坏CPU的可能,INTEL还真没坏过哦

网友:
是新机器从把所有插件插一遍看能否开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反应那就建议弄张检测卡看看代码,如果实在没有你就只有盲目的弄下内存、显卡、CPU,放下BIOS电池,裸板测 ...

这些项目全试过了,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AMDcpu还是Intel的,如果是AMD就换cpu试一试

是intel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项目全试过了,不管用

那就用检测卡。

网友:
没代码不好修,最基本的信息都没有没法下手。

网友:
内存问题!!!

网友:
看跑码是多少   是不是有独显

网友D:
最大可能显示器没接好或坏了!!因为键盘灯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大可能显示器没接好或坏了!!因为键盘灯能控制!

是开机时键盘灯亮

网友:
检查CPU供电,内存和独显金手指都擦擦,再不行很可能是CPU或者主板上的问题            反正有质保              直接发回去修

网友:
拍张图片+跑码就可以帮你弄!

网友(2013-08-23):
主板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板或电源问题

网友:
775针脚的主板的金手指(这种叫法不知道规不规范),有时其中的一个或者几个会偏到一边去,这样CPU就不工作了.

网友(2013-12-03):
你看键盘灯呀

网友:
我的办法是全部重装一遍,应该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