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了 开机显示 error15

楼主(2013-03-07):
求大虾帮忙 mhdd未检测出坏道 开机显示error15 该咋办啊
硬盘

网友:
进PE用分区工具简单修复下,或分下区,看能否解决!

网友:
谢谢 我用了dos的分区表修复了一下 现在用的PE正在解压系统

网友:
换个硬盘不就好了

网友:
这个好解决,如果确定系统完整,用diskgen的重建MBR功能重建下就好了,跟硬盘的硬件无关。

网友:
换个硬盘吧,坏了.

网友:
从新分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