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C466 LA-3691开机只有1.8V 无SUSP#

楼主(2013-03-07):
LENOVO C466  LA-3691开机只有1.8V  无SUSP#
  加电亮指示灯   会掉

网友:
看是否有短路,LZ能否把具体情况说详细点,比如电流上到那里掉等。

网友:
考验大虾们呐!?

网友A:
LENOVO C466  LA-3691开机只有1.8V  无SUSP#
1: 3/5VPCU正常产生,VCCRTC及晶振正常。
2:JP4 ON/OFF BTN#有高电平
3:按下开关并松开,ON/OFF BTN#送到EC,EC输出PBTN_OUT#给南桥
4:南桥收到开机信号后,没有发出PM_SLP_S3#,PM_SLP_S5#给EC
南桥  EC   BIOS 可排除   开机只有0.02

网友A:
引用 网友A:
LENOVO C466  LA-3691开机只有1.8V  无SUSP#
1: 3/5VPCU正常产生,VCCRTC及晶振正常。
2:JP4 ON/OFF B ...

后级没短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级没短路的

以你发的这些情况来看,这机子的待机电流正常在0.017A,你说南桥接受到信号而没发出,这为什么与南桥没关系呢?你现在要查的就是为什么南桥不发出信号给EC。EC没收到南桥的信号,自然就没有SUSP#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你发的这些情况来看,这机子的待机电流正常在0.017A,你说南桥接受到信号而没发出,这为什么与南桥没关 ...

同意楼主,为什么不换南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主,为什么不换南桥呢。

换过南桥   好了一晚上 第二天客户 拿机  原样    今天折腾半天  找元器件   是南桥RTC复位 那问题   明天看看是不是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主,为什么不换南桥呢。

换过南桥了  好一晚上   后来查到是SB RCT 复位那的问题  现在已经开机了   就不 不知道稳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