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掉件无3V5V!!

楼主(2013-03-07):
主板TPS51123附近腐蚀,现在洗净,发现R376掉了!此电阻是19V经过R376,到51123,EN0脚的,现在通电待机0.00,测51123,16脚下有19V,其它脚下全没有,EN0应该是是多少V来控制开启!查得这款机待机无3V5V的,要等级51123,8脚VERG3和16脚VERG5电压有了,IO工作来触的,问题是51123要那几个脚有电压才能工作!!B460 3V5V电压对地正常阻值大概是多少。请求修过这款机的朋友指点一下!

有没有朋友能提供一张联想B460 U45的清楚图片,让我补回线路!谢谢

网友:
13脚只要是高电平就可以了,3脚VREF要有2V以上左右,9、22脚要有5V,18脚要有开启信号。

网友:
51123应该坏了,换上试试

网友:
16脚有19V,3脚高电平,13脚高电平,8,17脚3,5V线性电压出来,18脚高电平,就会开启芯片产生3、5V供电

网友:
看一下,VEF有没有2V;没有换芯片啊。

网友:
线已经补上!51123都换了新的!8脚17脚有3V 5V产生,但51123发烫,待机0.18,好明显短路了,但查板上无明显短!测3V电感时只有10,断了3V电感不断,但量芯片11脚对地就断,换了芯片还一样,拆走51123对地就正常,为什么装上51123就发热断路!!

网友:
EN0大于0.5V就可以开启REF   再有VREG3  VREG5这两个线性电压

网友:
拆了芯片量板上的11引脚,看看短了吗,没短就是你芯片是坏的或者没焊好

网友:
手里正好有块这个板,你要那里,我明天给个照个相片,可以把图纸给份吗,我正想找个呢  进水机器,时间保存不了,其它一切正常

网友:
你好!你加一下我QQ我把图纸传给你,你把U45-TPS51123那那里拍一个照片给我!562464968

网友:
感觉挺好修的,直接换了芯片可能就好~

网友A:
现在待机电压有了!触有3V5V了,但通电就自动上电,还有TPS51123 POWERGOOD脚是无电记压产生,上电自动触发,停住0.18,CPU电压无,1.05 0.96 1.5这电压都有!!IO都换过,为什么电源好这脚就是无信号!无路可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待机电压有了!触有3V5V了,但通电就自动上电,还有TPS51123 POWERGOOD脚是无电记压产生,上电自动触发 ...

要是怀疑那不好,你从别的地方接过去个电源好信号试试呢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一样的板,大哥,最后你修好了吗!交流一下啊!

网友:
怎么掉的 被人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