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屏暗

楼主(2013-03-07):
  看到机器很兴奋。屏暗但用手电可以看到背景,一般就是灯管 或者高压板问题居多。要了150元客户走了。拆屏测量发现错了,测的是灯管没问题,高压板 测试保险没断!但保险后电容短路!细想奇怪了,保险没坏电容短路呵呵 !于是拔掉插线 在测试与自己判断一致了 ,就是问题出现在主板上!很有可能主板有短路了 并且还是屏幕供电部分。于是拆机 道是麻烦一点。简单说吧 高压板是独立供电插口的 右下角有个相对略大电容 短了 吹掉就OK了 换了一个 别忘了它前面有个标注3的保险一定是断了 换一个。开机没问题了 呵呵!没事闲的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呵呵,没生意的时候接到一台机子很有心情去弄,当机子堆起的时候就有点不耐烦了,这维修,哎,呵呵。

网友A:
都这样 我也是 没事做闹心 。太多了积压也闹心。什么是满意呢!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很经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这样 我也是 没事做闹心 。太多了积压也闹心。什么是满意呢!

呵呵,所以人是最难以满足的,哈哈!

网友:
这个是这个机器通病了,保险,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