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供电连接的电容短路跟南桥发烫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3-03-07):
把cpu边上的电容换掉了,万用表测下下 短路了 ,上电后南桥发烫 请问下2者有联系吗?

网友:
你上电机子点亮了没有,如果亮了就可以暂时不管他,没亮就继续修为什么没有亮,查条件,桥有点温度也很正常。LZ说详细点。

网友:
短路了还不摘掉。。。拿个好板量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哪个电对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