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310集显GL40 进不了BIOS 不进系统

楼主(2013-03-07):
东芝 L310集显GL40   来修时是暗屏 屏亮后 进不了BIOS  BIOS 刷了也不行  求助 请师傅们 说说两句

网友:
是卡在LOGO界面还是过了LOGO界面黑屏呢?  如果卡在LOGO界面就说明有外设检测不过,如果过了LOGO了 基本是没引导硬盘,  你得说明白哦

网友:
就是出现 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WVITE ERROR   系统写入数据错误 PRESS <F1>TO RESUME <F2>TO SETUP 卡在这里  摁FI F2 都没有反应

网友:
来的时候暗屏 屏修亮了 之后就是上面说的了

网友:
稀奇古怪的问题啊

网友:
安了没反应是不是键盘问题啊  换个键盘或usb键盘试下

网友:
看一下,本子是否有摔过, 搞不好会有短线

网友:
像那个4M的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