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内容不显示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3-03-07):
我们在试用u盘时,经常会遇到,已经插入u盘,但是不显示内容。下面就把这个问题的几种解决方法。

在其它电脑上能用的前提下:
刷新一下后看看有没有
   打开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磁盘管理,你会发现它和您的USB闪存磁盘分区的大小,并显示出良好的状态,在点添加,然后添加你想要什么,然后你会看到的。
  1,与其他移动设备给它一个尝试。如果不能找到,它可能是你的机器的U盘口故障,所以只能改变你的机器的U盘接口。
  2、如果其他的U盘认了,你可以拿你的U盘换USB口试一下,前后的每个口都要试,如果其他USB接口认了应该是和你的U盘口电压输出有关。
  3,最近是否有更新或安装任何程序,它可能是,这些更新程序和您的USB闪存盘有冲突,包括防病毒软件升级和系统软件包的升级是可能的,反向操作,或在安全模式下不能认识。
  4,把U盘的状态,重新连接驱动器与光盘,或者从网上找到这个USB驱动器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一试。
5,在其它的操作系统,不同的操作系统,U盘兼容,在XP下无法使用,可能是2003年的,可以用在我身上。
  6、U盘的不兼容现象很普遍,如果上面的都不行换一个U盘吧!

本文来自U盘装系统官网:wannengpe.com

网友:
这种现象经常发生在用过量产程序或注册表清理后,我的解决是用金山卫士的u盘助手中,可以看到并打开各个Usb存储设备。

网友:
其实将360 U盘小助手卸载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