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P43-S3L问题一个接一个,求教

楼主(2013-03-07):
开始是开机掉电,检查拔掉12V供电就不掉了,于是检查CPU供电,发现一个上管挂了,其他正常,换上一个好的,开机不掉电了,却自动重启,就是上电马上掉电再上电再掉电重复,心烦,暂时不想搞了,放一旁,第二天想测测上电瞬间有没有Vcore,情况却变成了上电马上掉电,不能触发了,晕,保护了,高手说说这是什么情况?病情还会变化的吗?

网友:
这个说的不详细

网友:
老规矩,按时序查呗
就你这样表述不清楚问题的

网友:
按开机时序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场管都烧了吧。。。

网友:
估计cpu供电其他地方还有问题,楼主细心查下

网友:
  拆掉那项供电  试试

网友:
现在都不能开机了,还怎么查时序呢?
我之前遇到一块不断自己重启的,是应为3.3短路,最后查到是网卡。跑线跑出来的,其实也可以手摸。

如果上电都不行,或者试一下强行短接开机?反正我是没试过,不太敢做实验。稳妥的还是查查供电短路的问题吧。

网友:
把几相供电管全换,PWM

网友:
把CPU供电IC拆掉看会不会掉电

网友:
技嘉GA-EP43-S3L,淘宝上好便宜啊。比如买块好的算上运费就50,如果拿来就算是坏的也能出15块,修的价值是多少啊。。。。。

网友:
楼主的脑细胞不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