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术支持,双敏ug7m-p主板 ,每次关机后都要放电才能开机

楼主(2013-03-07):
    求技术支持,一块AMD 2代 双敏ug7m-p主板 ,每次关机后都要放电才能开机。有没有修主板的师傅请教一下。我这里有块双敏主板ug7m-p,在系统里面正常关机之后再开机就开不了测试卡不跑码,,但是把bios电池取下放电,再开机就有可以正常显示进系统了。再一次正常关机后再开就又不显示了。放电之后就可以开机了。
但是每次关机之后再开就又开不起机了
每次关机之后都要放电

请问有没有人修过这类故障啊?请教一下  技术 思路

CMOS电路测量下看呢

网友:
赚点下载分,走人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应该会好的

网友:
刷Bi0s资料

网友:
应该是电池电路有问题、一般都是经过 电阻 54CW管子 到桥!更换电阻或管子试试、不行就是桥!

网友:
bios 或换桥吧。。这个多半是南桥的问题。 楼主身材不错够壮实的。

网友:
结果还未确定。还在继续测试中。我换了一个4600cpu就可以正常开关机,用他原来的4400cpu就不得行。还在进一步断定中,敬请期待…………………………

网友:
可以把客户的U放在别的板子上试试,个人觉得。coms电路,U,BIOS都有可能

网友:
楼主  问题解决没有?求分享,求学习。

网友:
我把客户的cpu4400放在其它主板上测试是可以正常开关机 的,cpu好像又没有什么异常情况。最后我找了两个5000的cpu来测试还是可以正常开关机,。最后把客户的cpu4400用洗板水洗了洗,结果就可以了。装机反复开关机测试了很多次,好像问题就解决了。没有搞懂什么原因。客户拿走了。不知道保不保险了。本人觉得还是有可能是客户的cpu坏了。

网友:
估记是桥的COMS存储器有问题了,因为放电之后是清空COMS,启动直接调用BOIS默认设置启动。启动第二次,他就去读COMS存储器,读出的数据不错误的,就卡在那里了吧。你不要扣电池。用跳帽清COMS是不是一样的情况呢?

网友:
当我没说。

网友:
AMD的CPU  确实会出现稀奇古怪的故障··

网友:
有条件的话,先刷下bios吧  不行的话就查下coms电路。

网友:
BIOS数据 问题

网友:
bios 或换桥  问题大 cpu amd 真的不好讲 现在害怕amd的cpu 竟会 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