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 触发上电电流在0.78不变

楼主(2013-03-07):
DELL1427,板号LA-4841P独显.触发上电电流在0.78不变.显卡被人做过.请问有人遇到过吗.所有供电都正常.CPURST也有了,ADS也发出了,用风枪吹NB也不行.那位大师救救我啊

网友:
动过的机器不好说,肯定要重新做一次显卡,在排除一下吧。

网友:
哎,CPU复位都有了,换下内存,不行还是做显卡吧,这机子显卡老毛病,注意下散热器灰多不,看看有帮助的。

网友:
楼主先排除显卡的问题,修过的机器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