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无VCC3M,VCC5M开启求助。

楼主(2013-03-07):
接到一笔记本IBM R400,待机无电流。拆机后发现有进过水的痕迹,处理后上电还是无待机。TB62513FC 59脚主供电有,vcc3sw也正常出来了,没有5M_ON,3M_ON。查图纸发现经过一0欧姆电阻到LC272H5的76脚,打该脚值为500多。76脚发出的开启信号同时还进了TPS51221的4脚开启VCC5M,21脚VCC3M。割开76脚与后面的连接后,TB62513FC和TPS51221的开启信号3V就有了,而且LC272H5的76脚也有正常的3.3V电压。
为什么割开LC272H5开启信号,后面的开启信号就能正常出来,接上后就没了?
还有就是TB62513FC有VCC3M,VCC5M输出脚,TPS51221也控制场管导通产生VCC3M,VCC5M。哪个才是3V、5V的待机芯片?
最后把图纸也传上来希望高手们帮忙看看
IBM R400 独显 chinafix.com.cn迅维网_ibm R400

网友:
TPS51221是3,5V芯片,你说割开LC272H5开启信号,后面的开启信号就能正常出来,接上后就没了,这应该是被后面的拉低了,检查后面去了那些地方,一个一个的排除。

网友A:
开启信号有短路,如果楼主割线正常的话,建议飞线到3.5v电源管理芯片上

网友B:
TB62513FC,LC272H5在图纸上就没找到这两个芯片

网友C:
割开后,后面的开启信号也有就正常了,待机能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启信号有短路,如果楼主割线正常的话,建议飞线到3.5v电源管理芯片上

割开开启信号后就能正常点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B62513FC,LC272H5在图纸上就没找到这两个芯片

TB62513FC在图纸中搜U61
LC272H5搜U28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割开开启信号后就能正常点亮了。

恭喜你了,IBM的板子本身通孔易断,板层易短,在厂里面见得多了,能修好的话,就别纠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割开后,后面的开启信号也有就正常了,待机能出来

那简单啊,把这条线分别割开,再飞线不就得了?可能是这根线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TB62513FC,LC272H5在图纸上就没找到这两个芯片

你可以分别摘掉R866、R405试,看是M1_ON这边出问题还是VCC5M_ON/VCC3M_ON那边出问题,然后割开线,从新飞线。

第二个问题很简单,只要翘起L3、L4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分别摘掉R866、R405试,看是M1_ON这边出问题还是VCC5M_ON/VCC3M_ON那边出问题,然后割开线,从新飞 ...

摘掉r866 r405,电阻两脚也有电压值,待机能正常出来。难道TSP51221会自己产生开启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摘掉r866 r405,电阻两脚也有电压值,待机能正常出来。难道TSP51221会自己产生开启信号?

你两个同时摘的吗?应该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两个同时摘的吗?应该不会啊

嗯,两个都摘了,一路有5V,另一路有3V。现在能正常使用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