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R过LOGO死机 求高人赐教

楼主(2013-03-07):
今天刚接了个本本 华硕A6R过LOGO死机 先后把硬盘、光驱、内存、无线网卡都拆了!结果还是一样!电流能走到1.16左右!没办法拆机!可是问题照旧!裸板也是如此!初步判断是桥的问题!可是不敢确定!求高人赐教!
本人QQ:512333156
华硕
无线网
硬盘

网友:
机子是什么配置的呢,像这样的情况一般就这几个问题,南桥、北桥(AMD)、BIOS或其它负载,慢慢检查。还是不行那就不好弄了,先弄南桥试试吧!

网友:
可能南桥有问题。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华硕什么型号忘记了,是Windons滚动条死机,最后加焊了桥好了,记得是个独桥的!

网友:
先刷下bios,不行,就要考虑桥了

网友:
我修过很多在LOGO死机的,一般是在声卡芯片与网卡芯片短路引起的多,桥很少有问题的。

网友:
如果有BIOS当然先干bIOS了

网友:
死机还是掉电?如果是掉电,可能是温感电路故障。去掉8脚的温感IC试试,如果是死机先刷个BIOS看看,再不行可帮不了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