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D开机后能听到LOGO声音,但无显视,大约20后重启的维修

楼主(2013-03-07):
客户送来一台华硕F8D的笔记本,说是无显示,把电池拿下,插上维修电源开机,有LOGO声音,不亮,电流上到2.2A停留,然后下降1.4A重启,反复。拆机,这台机器是NV独显,带插槽的。先把显卡拆掉,之前显卡加焊过,再开机,还是有声音,重启,故障同上。分析:先前怀疑显卡,拆掉不能进系统,可能故障不在显卡,AMD的CPU,NV的独桥,这样桥最容易虚焊,接下来决定干桥,把桥拿下从植,上机,电流一路飙升,插上外接显示了!装好机后。进系统试了一个多小时没什么问题。维修宣告结束!其实这个维修不算什么?但有遇到这样故障的朋友,希望可以借签一下!还有一点,就是这台机器在不插显卡的情况下,还是重复以上的故障,所以这样的故障就定在显卡和桥上。

网友:
amd的机器北桥通病,

网友:
MCP67MV-A2的桥,9300的显卡,核心是G86-703-A2。这机子听见开机声无显示不是显卡就是桥故障,因为这两个芯片都叠放在一起,发热量不是一般的大,虚焊那是必须的!今天刚弄好一台,是显卡虚焊。

网友:
维修很经典的的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