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的机器坑了我一上午的时间

楼主(2013-03-07):
                   顾客拿来就说点亮10多分钟就黑屏,我开机测了一会还真是黑屏了屏幕上面没有暗屏的现象,拔掉信号线也没有出现无信号的提示,他们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拆开就修电源板,修了2个多小时也没解决,高压也改了也没好!!{我无语}正好我忙完了就来看看了看 ,量了一下开启信号刚开机3.0黑屏后无电压,我想肯定是高压后部发热后出现微短,我就不管了也改个高压条我把板供电断开,通电一试怎么开启信号不出来啊!!郁闷了一下抽支烟上个厕所回来索性把开启信号从板上拆下来接上高压条,至此维修结束,上点图,大家可以借鉴一下,我也不怎么会修液晶显示器

网友:
传说中的断线?
如果是断线的话,应该另一头可以测量到开启信号吧?有可能是这个信号的旁路电容微短路或短路

网友:
开启信号断线还能点亮10分钟啊!!

网友A:
这不是常见的长城通病,程序坏吗

网友:
还有就是是开关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常见的长城通病,程序坏吗

你真是人才,你看明白了吗??张口就说废话

网友(点评):
这个机子就是程序坏,程序坏引起ON信号和ADJ信号的电压变化,造成高压板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把开启信号从板上拆下来接上高压条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4623-1-1.html
这句话没看懂啥意思,说实话,看到最后看几遍也没看出来修的哪

网友C:
换下24集成试试,如果实在不行的换就换通用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下24集成试试,如果实在不行的换就换通用驱动板

看看清楚回复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开启信号从板上拆下来接上高压条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 ...

纳尼,人才,就是电源板拉低了开启信号直接把电源板上的开启信号断开直接接高压条

网友D:
意思也就是开启信号电压被电源板上器件拉低,导致开启信号丢失,直接从驱动板给高压板了个开启,从一体板上割开开启再接线也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意思也就是开启信号电压被电源板上器件拉低,导致开启信号丢失,直接从驱动板给高压板了个开启,从一体板上 ...

     终于有个明白人了、、

网友E:
这个是驱动板程序坏了 不用管任何地方有程序刷程序 没有就换驱动板

网友F:
这个机子是电源给的开启信号,而不是驱动板控制的,经楼主改为驱动板带开启信号。楼主很有经验,就是帖子描述的不清晰,维修经验低的很容易看不懂。

网友G:
这样也行 呵呵 开启信号就那几个原件没必要这样吧

网友:
如果是自用的机器本人是不喜欢外接高压条。既然是客户机又没有替换零件下能解决到问题和能收到钱的话,还是比较乐意去做的!重要的是能收到钱。

网友:
这种板就是程序坏嘛。 等着返修吧。

14楼还说是电源给的ON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驱动板程序坏了 不用管任何地方有程序刷程序 没有就换驱动板

我滴神啊!!!你看清楚了再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子是电源给的开启信号,而不是驱动板控制的,经楼主改为驱动板带开启信号。楼主很有经验,就是帖子描述 ...

就是啊!!电源板也管了开启信号所以很难辨别是驱动板还是电源板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也行 呵呵 开启信号就那几个原件没必要这样吧

这样比去修电源板简单多了,而且这个电源板和驱动板也不容易判断是哪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