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郁闷的机器,有木有见过这样的

楼主(2013-03-07):
一台明基S31的机器,板号广大ED8,集成显卡的。有4个USB接口,左边两个,右边两个。
1:如果不接屏,只接外接显示器的话,就什么问题都没的,是OK的
2:同时接屏和外接显示器,屏不会亮,只亮外接的显示器。
3:接上屏的话,左边两个USB口一点问题都没的,就右边两个USB口又有几种情况
   (1)如果先插U盘,在开机的话,屏不亮,看电流当在显卡那里了。如果先开机后插U盘的话,
           一切正常,进系统,也能正常读写U盘。
     (2)如果插USB键盘或者鼠标,也是一点问题都没的,
这样的问题,有木有遇到过的给点思路把。

网友:
刷个BIOS试过没?

网友(点评):
左边两个USB接口都是OK的,只有右边两个USB接口出问题,怎么会关BIOS的事呢

网友:
启动项设置过没啊

网友:
装个系统 简单点

网友(点评):
大哥,关系统什么事哟,屏都点不亮

网友:
版主解决了没哦,南桥不良吗?
你论坛ID跟我名字好像哦!!你的<祖>是按辈分来起的不?

网友:
有没有是南桥的问题。。还是USB接口的问题哟。LZ最后的解决方法是怎么样?!

网友:
兄弟  解决没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搞得头大

网友:
老机子了 何必纠结那么久啊 陈哥    我有时候也碰到插U盘 卡界面    就等启动完再插 就可以了  何必要还没开机就插啊...先插后插的问题啊

网友:
广达的USB供电+5V好像常用+5VS5转换过来,而转换MOS管的控制脚如果不够+15V(比如7V)时,+5VS5也还是能测到有5V的,只是电流会不足。
遇见过一块这样的主板,插上USB设备开机时,只接CRT显示OK;如果只接LCD屏则显示即掉电。

这样的情况也许是个例,不一定就是。只是供做个参考,提供一种思路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