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啃了第二个苹果K87,简单的不亮机一例。

楼主(2013-03-07):
机器接到手同行说不亮机,说没修过,我一看板子动过的地方挺多,CPU供电场馆都没,芯片也换过,还有其他PWM场馆也有焊接痕迹,这怎么能说没修过列!!
仔细观察了焊接的地方,无发现可疑现象,各电感打值也没发现什么,适配器接上绿灯能亮,触发测各电感的电压也起来就剩CPU供电了。
接下来先把CPU和MOS管补上了。

由于手上没有合适的场馆,这场馆脚位还挺蛋疼的,G极在中间,自己找了几个8脚场馆改了上去,是不是很难看!!
装上去后要养成好习惯打下值,特别是G极的看有没有无穷大。
触发,示波器测L7400电压已经有电压起来。

测内存排阻无波形,上打值卡测SMBUS无波形,测复位也是0V,发现CPU的电感特别热。

测芯片1脚PG都没,看来CPU供电这一块还不正常,在查CPU供电这一块的时候测着测着连CPU供电都没了,蛋疼,
主要条件查完后还是无果,只能换芯片试试。这块板前两天修的手上没芯片换就放着了,修其他的。
今天没板修了只能研究这个苹果了,找了下看有没有其他替换的,发现ISL9504和ISL6262脚位一样。

换上直接测1脚PG已有3.3,上内存测排阻已有波形。

接屏亮机了,苹果白屏正常的!
嘿嘿赚分的,小故障。

网友:
LZ真细心,我上次接到过一台苹果K87,是进过水的,很多地方都有轻微的腐蚀,清理干净后,打了下全部的对地组织没问题,待机也出来了,欣喜狂欢,结果接上电源不触发,接口的那个小绿灯都亮了的,搞了2天还是没搞定,可悲啊,

网友:
事实证明动手了才会有结果

网友:
苹果啊,这机器 收多少钱呢。。。我这也有台苹果准备收不少大洋呢

网友:
果然厉害,管脚都不一样都行。。

网友:
这个只要想动手都能改出来的,  还有这个标题的第二个苹果,是我入行修的第二个苹果,不是今天修二个苹果,。。。

网友A:
那当然。理论只是动手前给点信心和方向。只会理论不会实践白搭,只会实践不会理论,修的很迷茫。

网友:
可怜我呀,一般的本本修得多,就是苹果没遇到!

网友B:
苹果有可以接电源看电流的接口没有?

网友:
苹果的东西就是难维修,也 配件难找的。

网友:
你这一修就是好几大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当然。理论只是动手前给点信心和方向。只会理论不会实践白搭,只会实践不会理论,修的很迷茫。

经典,,说的好,,,

网友C:
我在这边还没碰到过了。

网友D:
苹果的机子还是一个鸟样的修?少有少有,,,,看到都怕怕

网友:
楼主赚到了  苹果的机器还是修得少

网友E:
楼主修的不错 改的MOS管很好 动手能力很完美

网友:
苹果机子修得太少了,而且资料还不好找的

网友F:
高手啊 这样被人修过的烂苹果都被修好了

网友:
还没修过。懂一点

网友:
这个场管真的很艺术

网友G:
请问。。苹果做显卡要把握多少温度。。要多少步的曲线???¥¥

好精细。。。担心不小心给挂了。。。。

网友:
同行应该是说他自己没修过苹果电脑吧

网友:
苹果修的好少啊 能修好的也不多

网友:
如果G极的对地阻值为无穷大,就说明该MOS管的G极没有受到供电芯片的控制,通电的话,击穿MOS管的可能性大大存在

网友:
“示波器测L7400电压已经有电压起来”,楼主能说一下L7400上的准确电压是多少吗?

网友(2013-04-08):
请问楼主:SMBUS是什么信号?

网友:
"测芯片1脚PG都没",在换CPU供电芯片之前,楼主测了PG信号的电压是多少啊?是0V吗?

网友:
佩服楼主的代换功夫,厉害!

网友:
不知道MOS管那样代换后能用得久吗?

网友H:
“待机也出来了”,你是如何判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当然。理论只是动手前给点信心和方向。只会理论不会实践白搭,只会实践不会理论,修的很迷茫。

饼哥总结得真是经典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苹果有可以接电源看电流的接口没有?

就是电源接口啊,没电源接口怎么给主板供电啊?你要通过可调电源看电流,就得改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有可以接电源看电流的接口没有?

弄一根苹果电源适配器的线和插头,把线分出正负极,再分别接可调电源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这边还没碰到过了。

请问这位楼主在哪里做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的机子还是一个鸟样的修?少有少有,,,,看到都怕怕

苹果的机子,进水的多,因本身质量问题引起的故障还很少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的不错 改的MOS管很好 动手能力很完美

这样的改法不知能否管得长久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手啊 这样被人修过的烂苹果都被修好了

被别人修过的机子,而且还是苹果的机子,楼主能修好,的确是佩服!还好上家没动过手脚,只修了CPU供电单元电路这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苹果做显卡要把握多少温度。。要多少步的曲线???¥¥

好精细。。。担心不小心给挂了。。。。

应该跟做别的板子的显卡大同小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是电源接口啊,没电源接口怎么给主板供电啊?你要通过可调电源看电流,就得改线了

还没有看过苹果开机跑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待机也出来了”,你是如何判断的?

3v,5V都出来了,难道不算待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