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雷7不能下载网页视频

楼主(2013-03-07):
刚装完系统时,看视频时视频右上角会出现一个探测浮标。现用了一段时间找不到那个探测浮标了,当初装完系统我也做了备份的。可还原备份也一样找不到那个探测浮标,迅雷也卸载从装过还不行。
请教高手如何做?

网友:
没太看明白你说的啥   你要是说迅雷的悬浮窗口的话  可以打开迅雷从右下角的迅雷图标处  右键它   选择显示浮动窗口

网友:
那是设置问题吧!点击迅雷设置下,把迅雷悬浮窗口就是!

网友:
意思说打开视频的时候视频右上角会出现一个探测浮标,点探测浮标下载箭头就可直接下载了。

网友A:
其实主要问题就是你系统的加载项出问题了.....点击IE里面的工具.有一个管理加载项.进去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迅雷下载支持.还有一个FLV嗅探好像是.这几个东西.你全选择启用就OK了.然后再进迅雷.打开菜单里面的配置中心.找到我的下载,有一个监视设置.点修复浏览器关联(记得先关了所有的IE再修复).

网友:
在迅雷设置监控所有流媒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主要问题就是你系统的加载项出问题了.....点击IE里面的工具.有一个管理加载项.进去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迅 ...

你弄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