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VF不出VCORE电压,修得头大了,再修要变脑残了,饼哥来瞧下。
会员601837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3-03-07):
前两天 接到一台同行拿过来的 华硕X88S  版号是:F83VF 说是进水了  当场故障还原  开机上电到0.45就掉电  ,说主板问题留下来检测  客户走了  马上拆机  拿到烤箱里烤  几个小时过后  主板拿出来,一插电  自己动上电 就想到饼哥说的4秒断电法  就短接开关30秒都没反应  也上就想到EC  用的是ITE8512 的芯片  查他供电 时钟 复位 正常 用示波器测晶振 频率正常 奇怪的是 示波器器探头放到晶振脚位时 在就不会触发了  待机正常
       一拿开  又自动上电  到0.45  就掉电  记得有些机子自动上电正常  就不管了 这个问题就放一边 ,接下来想着老是掉电  这样不是办法  不好测其他的条件  于是就把  相与在一起的PG信号 保护给去了 直接把Q9200B管子拆了  就不掉了

    但是开机上电  还是到0.45 左右不动  查各个工作电压1.2V  1.8V 1.5V 3.3V 5V  都正常  维独没有CPU供电
    接着就查CPU供电芯片 MAX17033GTL的工作条件 TON 18.5V ,VDD 5V, V3P3 3.3V, SHDN# 3.3V DPRSTP# 0.23V ,DPRSLPVR 0V,PS# 0V ,ILIM  1.1V ,TIME 2V ,IMON 接EC  0.23V , 断开 1.0V

用示波器测上下管都无波形   又找不到 MAX17033GTL  PDF   整个网上找遍了  没有  无语了 修了两天  实在修不下去了  头痛
有哪位大哥 师傅门 修过的指点下

网友:
这CPU芯片的条件你好像没查完吧!1、6、21、30引脚也得查下啊。3脚电压不正常吧!正常应该是3.3V。不知道说得对不!

网友A:
你说的这几个都查了  忘写了  1脚5V   IMON 是3.3吗  BST还真忘查了  明天去测下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几个都查了  忘写了  1脚5V   IMON 是3.3吗  BST还真忘查了  明天去测下  谢谢你的提醒

IMON应该是3.3V,但我也不能说100%。求后台

网友B:
关键原因 没找到  DPRSTP# 0.23V  这个应该是高电平  低电平深度停机

网友:
建议先查下PWrGOod信号

网友C:
楼主修好没有啊

网友:
1.05V没有查。1.05PG在FORCE_OFF#检测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没有啊

晕  客户不修了  机子拿走了  可惜没找到问题

网友:
很多电压都不正常啊。这个有PDF也木用。。其实看设计的电路图也能大概知道多少电压正常的。

网友:
可惜哦,还想知道结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原因 没找到  DPRSTP# 0.23V  这个应该是高电平  低电平深度停机

看pdf吧有个真值表

网友:
5楼说的没错,这个信号很关键,具体0.23正不正常得看真值表,有一帖和你故障一样,可以参考一下.他那台机的电压是1V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5350-1-1.html

网友:
怎么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