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灰屏

楼主(2013-03-07):
有台联想Y560独显(板号KL3A),开机灰屏,外接不显示。进系统后(Win7)可以正常显示,外接也可以显示。ECBIOS&PCHBIOS有用编程器刷过,在系统里也刷了很多个,还是一样。

测量dGPU_SELECT# 开机时为高电平(使用集显),进系统后为低电平(切换成独显),正常。测量 PCH的LVDS部分供电正常,CPU集显供电也正常,加焊PCH,换过CPU故障一样。没测过FDI总线,不过加焊过PCH了,不知道怎么解决?help!

网友:
LZ可以尝试下换屏或弄下显卡呢,先从简单的入手下。

网友:
检查下屏供电,还有屏线打值看下。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按楼主的意思是进系统灰屏,看不到字是吧。然后进系统了,外显可以,内显还是灰
按这个故障99%是屏供电这块,屏接口打值,测下电压, 打下屏线的值,不要太着急换显卡,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是进系统后屏幕可以正常显示,外接也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额, 那你自己再仔细检查下咯,这个情况就不好说了,,

网友:
联想的机器,这个情况最好再刷个BIOS看看   给我主机号,我给你下官方版的BIOS

网友:
Y560 20038 谢谢

网友:
稀奇古怪的毛病啊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这款显卡坏的多

网友(2016-05-29):
看得有点晕,开机灰屏,进系统能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