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唉!一个电脑白痴的求助!

楼主(2013-03-07):
跪求一位大神,详细的说明下U盘装系统怎么装。我两台
笔记本
,一台DELL的,那个我会从光驱启动,有盘。
但是这个HP的,我就不会了。我看网上有一键U盘装系统。可是看不明白。想自己制作个系统放进U盘里。自己做自己的系统和相关软件进去。不懂啊,不懂啊!!!!!
笔记本

网友:
关键在于启动还是安装?你是不会设置BIOS里的启动项?还是系统的安装过程都不会?

网友:
搞个软件试试呗

网友:
百度一下呀。。里面很详细的

网友:
惠普好像开机按F9,是选择启动项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主要是设置U盘启动。U盘系统现在用U盘大师就很好

网友:
你是发帖想赚分呢还是真不懂啊?

网友:
先做一个U盘启动盘,再选择从U盘启动就可以了!可以在BIOS里面设置,也可以直接按启动快捷键选择!

网友:
本人认为楼主应该去你家附近的电脑公司拜个师傅去学、或着直接拿到电脑公司去装系统

网友:
做一个优盘启动,ghost一个系统即可

网友:
感谢各位的意见啊。我也考虑下半年等有时间了。去找个人学一学。现在没时间,顶多晚上看看这些理论之类的。不过,不动手,还是不行。

网友:
先做个U盘PE系统,HP的是F9选择启动项,选择U盘启动。

网友:
最简单的你可以下个大白菜。哪个很简单你一看就会了。启动项啥的哪里一键都能做

网友:
百度一下 U启制作 U启装系统 教程很详细的

网友:
去百度搜一下u盘启动制作工具,有好多,再去下个镜像,解压后把那个gho放到u盘里就可以了

网友:
你去下载一个电脑店U盘PE系统,你就知道怎么安装了

网友:
这个嘛,很简单的,只要楼主用心,10分钟就会的

网友:
不是干维修的最好找个电脑店装吧,不要自己乱捣鼓,同行定起来。。。。你懂得!!

网友A:
一般U盘装系统的都有引导工具比如老毛桃之类的,你可以吧你做好的系统封装成iso,然后用他们的引导工具

网友:
百度下个优盘系统安装工具,再下载个GHOST系统,手动GHOST安装

网友(2013-05-29):
建议用电脑店或者老毛桃吧,一键傻瓜化的,U盘做系统,现在大部分都不想你直接集成软件在里面

网友:
百度“大白菜u盘启动”

网友:
百度,找电脑店装机u盘启动,一键制作就好了 有教程的

网友:
发帖之前 先百度可以么。。。

网友:
开机按esc f8 选u盘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
进BIOS设置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搞电脑的吧

网友:
百度 搜  大白菜U盘启动 就找着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慢慢看教程吧
这个别人再怎么说 你不实际操作 都是搞不定的
为了省个20块钱 也是要付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