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修好一台华硕F83SE 不过内存的

楼主(2013-03-07):
今天同行拿来台华硕F83SE 上机电流去到0.6-0.8不动,看到SIS芯片就头痛,搞十张有一半是修不好的,以前总是以为上到这个电流不过内存干北桥,干过几张都不行有点后怕,为了那一点维修费,硬着头皮拆机,没人动过的原装板,上电还是0.76-0.8不动,

之前换过内存时钟IC好的,先量9 10脚有0.9V,拆掉量北桥线路512左右。没虚焊,打输出四路没波形,换IC故障依旧,想加焊北桥,但是这板好易变形,有点心慌,仔细看一下板,发现问题了。。。。。。。。
各位看到没有,显卡有一边的螺丝定位都掉了,谁他娘的说华硕品质坚如磐石的,我叫华硕老总看一下他们的板有多垃圾。
难道显卡空焊了,抱着试试的心理打显卡到SIS761的电容,不打不知道,一打打出鬼了,
见鬼了吧,真的显卡空焊了,无穷大啊。之前也是修了一张华硕的,也是不过内存,幸好我有一张一样的烂板,对比着给同行换显
卡的地方发现少了两颗电容导致不过内存,难道这张也是吗?再加上掉了一个定位孔,更加有信心干显卡了。一不做二不休,土炮干它。BGA真的很易变形,不知是不是这板的原因,我用土炮先整板加热再干就没有那么容易变形了。。呵呵

加焊再量那电容

呵呵,通了,等不急想上电看一下结果。。。。。。。

华硕他爷爷出现了。搞定,以后再修华硕SIS的烂板,我会更加注意显卡了,不能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干桥,那破桥那破板相信大家都是有点怕,十张有五张是搞不好的。太易变形了。

网友:
没错。。我也是会打一下。。。阻值来判断的。。

网友:
现在的华硕品质早不是以前的品质了,都是为了降低成本呀

网友:
走运有料板.对一下...不然都很难修..

网友:
学习了,那个显卡具体是怎么量的?

网友:
这款笔记本的显卡散热螺丝脚比较薄,所以容易脱焊,前两天我也遇到一台,显卡掉点了。好像掉的跟都跟你的一样,第四还是第五颗电容量的。

网友:
实际上温度掌握好,土炮也挺好用的!!

网友:
华硕的板烤烤板才敢干桥

网友:
呵呵还用土炮啊,我以前师父也用,现在我买了360,还可以,

网友:
电流不过内存,显卡出问题确实有。

网友:
楼主心很细 有时候显卡和内存很难判断出没过那里

网友:
是显卡虚焊,内存上午时钟

网友:
带图的维修 太好了  看了 的一定要顶起来。。。。。。。。

网友:
技术不错,我以前修的华硕F83VF做北桥板子超级容易变形,怎么做都做不好,都容易短路,做了几遍没好后来放弃了,垃圾的板子。

网友:
这机器显卡也是易出问题的,主要原因还是那柱子不行。

网友:
显卡螺丝脱落,华硕的见过几个。。

网友:
这一下学习了,记起来了

网友:
学习了   土炮有时也可打飞机

网友:
三星的也是这样 总那么薄  一焊就变形 节省成本到家了

网友:
10个里面都要掉8个了   那个东西是太差了

网友:
华硕品质。坚如泡砂石

网友:
楼主细心哪,细心有时候是会捡到宝贝的

网友:
要是图能再清晰一点,有坏件标注就更好了。

网友:
这款机子那个螺丝本来就是很爱掉的    算是这款机子致命弱点吧

网友:
此机通病就是显卡散热器罗丝孔容易脱落

网友:
我没BGA用风枪搞的华硕的真的很无语

网友:
所以说修板以前仔细观察一下还是有作用的

网友:
华硕和三星碰到了头就痛

网友:
楼主高手呀,像这样的帖子多发几个。

网友:
SIS 的显卡出问题,很多都表现不过内存

网友:
有图头真像,  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