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400独显关于CPU复位故障,

楼主(2013-03-07):
机器接到手,字条上说明不亮机.
接电源触发直接给我亮机了,我勒个去.可是一关机再触发就不能亮了,电流停在1A左右,测排阻无波形,测SMBUS也无。
拆机,灰尘很多,应该是没修过的。接着裸板上电测内存排阻有波形,我勒个去咋个回事,然后测屏接口的EDID无波,经过几次上电发现电流有不一样的,然后再测SMBUS和内存排阻都没波了,PCI_FRAME还是没波,这种不稳定故障很蛋疼。

先灯座装上测试无问题,换个U测故障依旧。看来只有重头查起了,PCI_FRAME#帧周期没波形可判断CPU到北桥到南桥这2个总线可能有问题,先假负载测下CPU的各个电压,发现CPU复位只有0.3V,打值发现只有100多,

开始我以为北桥有问题,一看通过一个54欧的电阻连到VCCP上,怪不得比其他总线都低,由总线VCCP上啦的很少采用,很多板子都不装的,上U再确定一下复位有没有出来。

测R104一边有1V,一边还是0.3看来最终故障是在这里了,我拆了打值就正常了,把北桥吹了一下,还是一样,南桥吹了一下还是一样。(习惯用风枪吹一下,有时候运气好就直接发现问题了)
接下来来分析下这个CPU复位,
1:CPU复位由北桥发出,北桥自身电压正常,时钟正常,收到PLTRST后发出CPU复位,PWROK这个信号没测试过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2:北桥发出CPU复位之前还要通过DMI总线和南桥通讯来测试一部分的DMI总线,我做过测试,把几个DMI总线割断了还是有CPU复位,具体南北桥怎么测试这个就不知道了,要抓DMI的波形一般的示波器抓不到,起码上万的示波器。

个人经验:测PLTRST#正常,时钟芯片工作(时钟坏的几率很少,我一般观察,然后随意测几个电阻有电压就OK)
北桥电压随意转一圈,然后看下北桥与南桥之间的16条DMI总线是走中间层还是走PCB表面,走表面层的就测下,没点位的就算了,有的点位图好用比较好找,有的点位图还挺难用的我也懒得找测试点了。
当测试有阻值有不一样的,断线来判断南北桥哪里出问题,不要冤枉了南桥!  其实在有平台复位没CPU复位的,很多都是南桥引起的。

OK接下来继续维修,按我的维修思路走了下,没发现问题,拆南桥了、

拆下南桥还是打下DMI总线的值,来确定下北桥,没问题后再上南桥。
(这是ICH7的DMI总线测试点,左下有个标记的是1脚,)

南桥做好后,测下旁边电容无异常,上U测CPU的复位出来咯,外屏也OK了.

再来一个接内屏的。

最后再来张ICH9的信号,自己确认下,我自己做的记号,南桥DMI 10下面那个8是ICH8的,

有平台复位没CPU复位挺好修的,目前我遇到的都能搞定,也有由北桥引起的。

 会员13343002元2022-11-2 17:17

网友:
纠结的一次发帖,图片问题编辑了3次。

网友:
思路蛮清楚的,一步步走到南桥。

网友:
高手已经练成。

网友(点评):
是你的学生吗?名师出高徒呀

网友:
南桥发出PLTRST#给北桥,复位北桥后。南桥通过一部分DMI总线发CPU复位信息给北桥,北桥发出CPURST,肯定是在PWROK信号正常的情况下,你是饼哥的学生吗?水平进步的太快了

网友(点评):
他,第一名

网友:
说得很详细。能看懂

网友:
嗯嗯,跟饼哥混出来的,10月份理论,11月实践,

网友:
两个月就成高手,厉害!

网友:
楼主最后是什么修好的呀,没见说明呀

网友:
换南桥好的啊!

网友:
确实是高手,这个师兄大概以前有电子基础!

网友:
我想请教这是换南桥好的,还是加焊,还是换了电阻或短接

网友:
南桥是换的新的吗?

网友:
楼主,好技术、好思路。向你学习!

网友:
太给力了,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可以把图纸分享那就跟好了

网友:
写这么多不容易呀,思路清楚

网友:
对机器的复位讲的很清楚,信号很了解,感谢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写得很好

网友:
楼主换南桥好的!      我想问问 楼主    是因为怀疑 DMI      于是取下南桥 方便测量    打完 DMI  北桥阻值没问题  才大概判断南桥的问题!  可以这样理解吧!

网友:
还有 请问 楼主 用的是什么示波器?

网友:
像这样修好一台一般收多少钱

网友:
牛得一塌糊涂。。。复位讲的太牛了

网友:
请问楼主的这句“北桥发出CPU复位之前还要通过DMI总线和南桥通讯来测试一部分的DMI总线,我做过测试,把几个DMI总线割断了还是有CPU复位”意思是指北桥要发出的复位只需部分DMI总线跟南桥通讯就可以了?不用16条全部通讯才可以发出复位?

网友:
有 pltrst 无cpurst 也碰到过没修好的,dmi ref 时钟,都正常就是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