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筆記本觸摸板的左右按鍵在電路中的連接圖!

楼主(2013-03-08):
哪位大哥那里有笔记本触摸板左右按键的电路原理图,发过来看看,或者口述也可以!多谢了啊!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子,什么牌子的机器和型号呀???

网友:
随便啊!不限!就一般的机器!我就想知道控制触摸板下的左右两个按键上的连接线线是从哪个芯片的哪些脚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