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S 喇叭没有声音,用耳机有声音

楼主(2013-03-08):
喇叭没有声音,用耳机有声音,喇叭阻值1700说明喇叭是好的,会不会是功放芯片坏了啊

网友:
这个机器喇叭爱坏。

网友:
有图纸吗。没图不好说,要看耳机信号是不是在功放之前输出的

网友:
1700 的阻值喇叭坏了 。本身这个机器的喇叭就爱坏。

网友:
1 耳机插孔坏 2 切换信号 3 功放 4 喇叭   就这几个状态

网友:
1700 的阻值喇叭坏了  正常阻值5-6欧,万用表测量会叫的。

网友:
有时候是耳机小板的问题,看过HP维修部换的!

网友:
喇叭阻值只有几欧,换个喇叭。

网友:
喇叭坏了。。

网友:
喇叭两针脚 1600欧还是好的啊?

网友:
,喇叭阻值1700 还是好的,正常应该是8

网友:
果断换喇叭吧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了,问题已经解决。喇叭线内部接触不良撬开加焊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