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碰到一个本本装不进系统

楼主(2013-03-08):
刚一开始SHOUT装半道就不动了,然后就重起分区,读出硬盘了,执行不了分区,百分之10不动就死机了,这是什么问题了,那位高人指点下

网友:
扫描硬盘没,看看坏道

网友:
有可能有坏道了吧,用MHDD看一下。

网友:
应该是有坏道  或 分区表错误  ,硬盘扫描一下吧

网友:
SHOUT  是什么东西?看不懂。

网友:
估计是硬盘有坏道了吧。用HD扫瞄下硬盘吧。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
SHOUT?没用过!
测测有没有坏道,或者换根数据线试试!

网友:
你可以扫描下硬盘有没有坏道。MHDD。或者进BIOS看下主板接口改了吗

网友:
先测试硬盘是否有坏道?然后换下硬盘数据线,在然后换下电源就这几个问题,你逐一测试一下!!!

还有硬盘的分区表有问题,也会导致此问题!!!

网友:
温度高不,你可以在外面整撒

网友:
百分之一百,硬盘有问题.

网友:
你用MDD扫描下硬盘。。

网友:
装载硬盘的模式改一下,有的笔记本设置了保护

网友:
这种情况先检查一下硬盘

网友:
硬盘的问题

网友:
  把硬盘清零一下,查看一下坏道。。

网友:
把硬盘取出来 在台式机上装系统

网友:
把硬盘拆下,放台式机上去装。

网友:
肯定硬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