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3-03-08):
ATX电源,插上电源线,绿线有3.5V的电压,短接不能开机,请问大概是什么坏了?

网友:
你给的现象很模糊.,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修电源你也起码拆开看看有无电容鼓包之类的吧?

网友:
已经拆过,就是不懂才问的,新手,

网友:
看看有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配件有没有外壳变形的直接更换

网友A:
绿线只有3.5V可能不对,正常的有4.5V以上,检查紫线电压有没有5V,如果没有沿这条线检查电容。

如果紫线有5V,先换339。

主动式PFC的电源不在此讨论范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绿线只有3.5V可能不对,正常的有4.5V以上,检查紫线电压有没有5V,如果没有沿这条线检查电容。

如果紫线 ...

紫色线有5V,绿线3.6V,短接绿黑线,绿线0V,新手,339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紫色线有5V,绿线3.6V,短接绿黑线,绿线0V,新手,339是什么?

339是运算放大器,IC上有标示的,电磁炉上也用这个东西。

网友:
不知道你们说的是啥

网友:
电源就那么块板子, 不通电就查保险桥堆开关管,  其他故障一般也就二极管和场馆有问题, 多换换, 最好能发个图,

网友:
绿线是5v的,你的电压偏低

网友:
无语啊,电源问题用眼睛瞄就知道了啊。不过我是不知道了

网友:
只要没有明显坏的东西  我一般都不修  也不大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