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B+乙 不行,毛病出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3-03-08):
两台电脑, 两个硬盘,互换出现的问题:
已知:A电脑、B电脑;甲硬盘(未格);乙硬盘(已格式化)
现象与问题:
1A电脑+甲硬盘=可装系统,正常进入windows xp
2A电脑+乙硬盘=可装系统,正常进入windows
3:乙硬盘移入B电脑=开机不进windos,重装系统到半路,出现错误提示,不能进入windows;但可进入winpe
4:甲硬盘移入B电脑=不用重装系统,开机正常进入windows
5B电脑+甲硬盘(主)+乙硬盘(副)=开机正常进入windows,甲乙硬盘都可使用。
求解:AB电脑,甲、乙硬盘,单独说没问题。但就是B+ 不行,毛病出在什么地方?

请帮分析分析,您遇到过这情况吗?

网友:
A机:
主板型号          英特尔 i845G-ITE8711
  芯片组            英特尔 82845G/GL/GV/GE/PE - 82801DB/DBL(ICH4/ICH4-L)
  BIOS              Phoenix Technologies, LTD 6.00 PG
B机:
主板型号          精英 i845-ITE8712
  芯片组            英特尔 82845MP Brookdale (B0-step) - 82801BA (ICH2 B5 step)
  BIOS              Award Software International, Inc. 6.00 PG

网友A:
哪有那么多 为什么啊.. 问这么多 有什么用?  能修就修呗不能修就换啊

网友B:
有时间是这样的,正常的,可能乙硬盘与B电脑的硬件不兼容导致的,把乙硬盘放在别的机器上拷下系统放在B电脑解压不打驱动,解压完再进系统打驱动就行了

网友:
这个很正常,配置品牌都不一样,驱动不一定兼容啊!

网友:
“把乙硬盘放在别的机器上拷下系统放在B电脑解压不打驱动解压完再进系统打驱动就行了”
请教:已在A机做好系统,可由硬盘启动进系统,但移到B机,就不进硬盘启动。请稍微详细的说一下您的操作步骤,多谢了!
1.拷下系统--指的是将系统压缩包复制到硬盘里?
2.解压不打驱动——解压系统到C盘?
                                                                是这样吗?
3.解压完再进系统——如何进?从光盘进?还是从硬盘进?如何打“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那么多 为什么啊.. 问这么多 有什么用?  能修就修呗不能修就换啊

你的办法直截了当,是个痛快人。不过经历过曲折,找到症结之所在,能解决问题,也是令人高兴的事。这个论坛高人很多的,肯定有人会知道的。谢谢你的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间是这样的,正常的,可能乙硬盘与B电脑的硬件不兼容导致的,把乙硬盘放在别的机器上拷下系统放在B电脑 ...

谢谢回帖!
你说:“可能乙硬盘与B电脑的硬件不兼容导致的,把乙硬盘放在别的机器上拷下系统放在B电脑解压不打驱动,解压完再进系统打驱动就行了”
请 详细说说,怎么操作呢?
“解压完再进系统”——如何进系统?进DOS系统?进WINPE系统?硬盘启动不了啊。

网友:
会不会是B电脑的BIOS设置有问题...
         B电脑换过A电脑的内存试过没,还有B电脑换过A电脑的CPU试过没?
另外,B电脑装系统能否GHO完?GHO完能否解压,案板就造地装系统不行...试试解压系统的时候,不要勾选装驱动选项,装完系统后打驱动...         实在不行,乙硬盘有没有试过格式化,从建MBR表,清除系统盘的保留扇区?

网友:
现象:从光驱装系统,GHO装完后,自动退出,再进去,要由硬盘启动时,出现了错误提示,不能继续了。盘已全部格式化了,MBR也重做。
内存和cpu还没换过,不过会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间是这样的,正常的,可能乙硬盘与B电脑的硬件不兼容导致的,把乙硬盘放在别的机器上拷下系统放在B电脑 ...

硬盘与电脑的配置不兼容,这是很正常的事,再别的机器上挂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