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北桥芯片216_0752001,有7个阻值为0,是不是短路额啊?

楼主(2013-03-08):
哎,对这个问题很是烦恼,不晓得是不是北桥坏了,大神们帮忙呀。是戴尔M5010的板子

补充内容 (2013-3-9 15:36):
是正常的,哥们儿们,能正常开机了,谢谢大家啊

网友:
应该 是 的

网友:
最好查一下各供电的阻值,桥右上角有三个短路是正常的

网友A:
不好意思看错了  以为南桥,NB有些阻值只有1 2欧,只要不是完全对地就不能排除

网友B:
如果完全是0就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看错了  以为南桥,NB有些阻值只有1 2欧,只要不是完全对地就不能排除

对地为0,不过貌似是正常的,没短,嘿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完全是0就不对了。

量l了,完全为0。结果是正常的,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量l了,完全为0。结果是正常的,哈哈

能正常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常的………………

正常的,只是开机后自动重启,不知道是不是我换的那南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正常开机了?

能开机了,只是后来开机重启,不晓得是不是我换的南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看错了  以为南桥,NB有些阻值只有1 2欧,只要不是完全对地就不能排除

肯定是短路了,怎样也有几欧阻值的.

网友:
换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