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桥掉点解决办法

楼主(2013-03-08):
接了台DV3000的机子,一看屏亮不显示,显卡坏,报价后客户同意修,

主板拆出来,直接拆掉显卡芯片,结果一看掉了个点,先做做看,结果换个芯片一样屏亮不显示。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样子,从新值珠,去旧板的焊盘下 挖了个点来放在掉点的那里,换上芯片,就亮了,呵呵,人品太好了 。

主板在其他地方修过,

网友A:
大神   挖点是怎么样的一种技术啊 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了  你应该算是第一个了  求解释

网友:
看完我笑了,哥们想下载分想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   挖点是怎么样的一种技术啊 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了  你应该算是第一个了  求解释

哈哈 神奇把,掉点的那里有一点点线,我一 看飞线不好飞,就去挖了个,其他主板焊盘上的点 合着线一起挖下来 在弄到掉点的那里,做上就ok了

网友B:
可们也太神了,第一听说点可以挖个补上,不过一个字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们也太神了,第一听说点可以挖个补上,不过一个字牛

我也是试试,结果还化腐朽为神奇了。

网友C: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图无真相啊。

下次把 现在桥都做好了

网友:
飞线不都这样吗,从掉点的旁边有条引线或点,挖开引线过去然后打上红膠,吹干,大攻告成。。我最多飞了30个点,用了两小时,眼睛瞬间变近视了,不过是南桥

网友:
无图无真象

网友D:
挖的点容易脱焊的啊

网友:
真牛,掉点的还能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挖的点容易脱焊的啊

RP好 没掉 呵呵

网友E:
补线还简单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补线还简单些

掉点的位置不好飞。

网友:
补根线不就完了,呵呵

网友:
还能有这样的事情?

网友:
点也可以挖,太强了

网友:
我也是试试,结果还化腐朽为神奇了

网友:
不可取,还是要刮线

网友:
挖点之后。怎么在丛植上焊盘呢。

网友:
要补线吧,这样放个焊盘上去,能牢靠??返修也是分分钟的事

网友:
这个还能挖,不会吧

网友:
楼主。。。挖点是怎么个技术。、、求解脱

网友F:
这样也能骗分。直接飞线。我们还能相信些

网友:
飞线不行吗       你怎么知道那个点不是接地呢

网友:
学习了 新手上路 求高手指教

网友G:
我觉得那个点应该是空点。

可能性很大

网友:
高手啊,改天我也试试。

网友:
神人啊,我这次学习了,看来我也要多多试一下啊

网友:
强悍啊  可以挖点里    运气不错

网友:
  还有这样的?

网友:
掉点有的不严重也可以用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那个点应该是空点。

不接那个点屏亮不显示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样也能骗分。直接飞线。我们还能相信些

我郁闷 不好飞线啊

网友:
用细的漆包线也可以,先焊上一点再用镊子按住转一个小圈就跟焊盘一样。

网友:
太有才了吧,挖一个点出来

网友:
原本是焊盘虚焊,结果掉了,问题就出来 了

网友:
要是有图片就更好了  我想看看这个点怎么补上的

网友:
这样只是一个巧合,就和飞线差不多!感觉这样做可能没有飞线稳当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郁闷 不好飞线啊

要看他们相信不,反正我信了

网友:
太神了,补点吧

网友:
楼主。强大,,这样都行。。第一次听说能挖点的。。

网友:
这个很简单,你技术不行的话你找个修手机的帮你飞一下线,我空我飞几跟传图给看一下

网友:
这个也可以!

网友:
不不线i能做亮   乃神人啦

网友:
掉点挖一个点补上,真神人也,强悍,佩服不已

网友:
这样也可以?求图求真相!求经验!

网友:
不麻烦啊,直接飞根线过去不就得了嘛

网友:
楼主运气好 不过 这样也是个方法

网友:
这招你怎么想到的

网友:
一般都是飞仙解决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