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60开机一分钟掉电

楼主(2013-03-08):
掉电都是电压不稳或温度过高,但这台温度电压都正常啊,但是风扇转得很猛,求解

网友:
你怎么知掉电时它的电压是正常的。说不定哪里有小短路

网友:
你这现象不好说了,不进系统会掉电吗

网友:
不进系统进BIOS也会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风扇狂转,刷个BIOS吧。

网友:
拆机看看有没有进水之类的   看看各个接口

网友:
这样的真不好修,修好了告诉我下吧

网友:
1分钟是从上电开始算,60秒非常准时吧,相同问题我也有一个,查不出原因

网友:
BIOS会引起风扇狂转,好像不会掉电吧

网友:
查下温控电路

网友:
温控芯片换过   有人遇到过没 解决没有   能分享下不?开机一分钟左右就掉电,不上内存也会掉,晕了

网友:
  BIOS 。。。好多次了。

网友:
先刷bios  bios碰到过

网友:
刷了  还是一样

网友:
还真是个难题,我的本子也一样的故障,之前用着很好,拆机除尘后,也是每次进系统前准时掉电,排除系统故障。也排除BIOS故障,查了好多资料,一点头绪也没有,关注......

网友:
建议你先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解决了没?

网友:
手上也有个y460的本子,死机,换过散热片,加焊过显卡,刷过bios都不行,定了个显卡还没到,头疼,哪路高手给出出主意

网友:
哎 无法解决啊    看来这是个通病啊   有大神研究出来没

网友:
我的Y560也是这个毛病
期待楼主解决啊

网友:
刚遇到 什么情况啊 求支招

网友:
没搞定啊

网友:
楼主 有没有更换CPU试试呢。,

网友:
掉电的情形分很多种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开机1分钟左右掉电,不上内存加电1分钟左右也掉电,楼主修好了吗?分享一下呗!!!
各位路过的大师,有了解的吗?提点一下呗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分享下

网友:
温控电路周围查查看,说不好

网友(2013-04-25):
我也遇到了

网友:
继续关注   记的上传解决方法奥   谢谢

网友:
掉电有可能是内存不稳定哦

网友:
解决了吗?路过看看

网友:
先检查一下 温控芯片 在看看BIOS

网友:
哦,电流大不大啊?是不是显卡引起的?显卡的各路供电阻抗偏低吧?偏低的话发热很快风扇狂转一分钟就掉电。

网友:
貌似很难搞定 lz搞好了分享下咯

网友:
有修出来的请解一下!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啊!

网友:
还没碰到类似的问题  无解!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难道是这机器的通病吗

网友:
看看壳子,你就接个屏跟硬盘试试会不会掉,搞不好是D壳引起的,我遇到过SL400的D壳导致开机用不到5分钟就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