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M9WRD5屏闪维修经验。

楼主(2013-03-08):
acer M9WRD5闪,差不多1秒闪一次,闪时显示正常。应该是电源一体板问题。电源一体板为长城M97电源板 长城M95 长城G195 通用板,CGCP0M9BG4。换电容成C25、C26解决问题。
维修时发现如果电源管理芯片OB2269CP爆掉,可能同时会损害元件R7、R9、R6、D12、Q1。R7为0.22欧,太大了输出会跳变。

网友:
谢谢分享,如果有图就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闪屏,水波纹等多为电容问题引起。

网友:
这个闪一般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经验非常珍贵学习了

网友:
这款屏无规律黑屏是MCU数据问题,我搞好过一台

网友:
就是鼓12V电容的机子,搞的这么神秘。

还有,M97的程序很少坏的。 无规律黑屏不是长城M97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