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修好一张松下贴片机显示卡,MMI 105板卡。

楼主(2013-03-08):
  上传不了图片,只好简单说一下了。收到快递后在家试机,供电显示版本正常,各电压无拉低,正常( 5V 12V -12V) 客户反应说是正常可生产的板子,就是菜单显示时有些菜单无,有些看不清。
  以上分析,CPU ,内存,内部ROM资料,应该都是在正常的工作状态。外部ROM可能会有问题,但已叫客户更换过,是OK的。可见是显示部分的问题。把松下牌子的显示IC更换后故障一样,此IC只能拆板,买不到的。再查外围,一个74系列IC阻值变大,更换好后OK。

网友:
74系列的怎么测量阻值变大?打对地阻值?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供电脚,也可对地。不过我有机子测试,但要拆下来。

有参照物呀,让你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