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的笔记本 故障为:时间不记忆

楼主(2013-03-08):
前几天接了台三星R428的笔记本 故障为:时间不记忆。 开机和使用都正常,就是每次把电池和电源拔了,时间就回到出厂状态。  电池更换后,不接电源和电池,一天就发现BIOs电池没电了,刷了BIOS也没有,请各位指点下如何维修。

网友:
看一下南桥背面的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我还真的没有检查,就有些怀疑南桥可能有问题了,在不开机的时候测BIOS电源才0.9V

网友:
找到图纸 看电池走的线路 每过个电阻有个电容 再装上新电池 看看哪个电容上电压低去掉就可以了 有了换个更好!

网友:
先检查电池,电池出来后经过R849到D516双二极管,经过C145后到PRTC_BAT点,经过C948和C949滤波后送入NH82801重点检查电容是否漏电。就这几个元件。全部检。

网友:
一定是rtc电路的问题,看看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很明显电容漏电了

网友(2013-04-07):
楼主修好没啊  我又个跟你一样的机器 没修好呢

网友:
电容漏电,查RTC电路的电容。

网友(2014-07-31):
应该是哪个电容漏电了,仔细查查  rtc就连接那么几个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