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输出12V,实测12.08-12.13V之间跳动正常么

楼主(2013-03-08):
一航嘉电源额定200W,因雷击返厂维修后测输出12.08-12.13V之间跳动,但5V固定在5.25V,请问这正常么?

网友:
正常的。可以用,纹波有点大。

网友:
空载不超过1V的跳变都是正常的,接负载后跳变可能超过1V,也是正常的。

网友:
如果电压跳动频率比较慢就没问题,不然就加焊12V输出电压的取样电阻,再检查12V输出部分的元件

网友:
电源接入不同的负载电源会有不同的波动范围是正常的。

网友:
换个大点的滤波电容  会不会稳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