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惠普 CQ45 的通病是什么

楼主(2013-03-08):
加电无显示,电流跳变到0.8
通病

网友:
说的不清楚啊,是光板加电还是什么都不去加电,电流时怎么跳到0.8的,插内存和不插内存是否有区别都没说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跑到0.8A上了CPU和内存。刷了BIOs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