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I HD4670短路,就是不知道哪里短,各位大师给点意见,谢谢!!

楼主(2013-03-08):
场效管测了。上管没事。下管D,G,S,都通。显卡风扇插口通。

网友:
上下管都换了 不行再查下供电芯片

网友A:
找和场管G级相连的芯片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和场管G级相连的芯片就是

大哥,可以在图上标注出来吗??谢谢!!

网友:
在电感旁边或电感背面    应该是我做标记的这个

网友:
加电烧啊。

网友:
加电烧下。注意下芯片四周是否有掉件。

网友:
问题就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