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3A挡LOGO

楼主(2013-03-08):
接一台联想E43A,顾客说检查过了需要换硬盘,我开机一看,确实很慢,然后一会蓝屏,硬盘报错!于是给顾客报价换了一个320G的硬盘,可是系统装完以后启动就挡在在lenovo联想字样处,很久也进不去!经检查和查资料判断为南桥有问题!首先加焊一次,加焊后不挡LOGO了,此机修复!

网友:
是不是原来硬盘没有问题,就是南桥引起的。

网友:
很多IBM的机子,USB口坏短路也会挡LOGO的.试过好多了.

网友:
联想的好多机器USB接口插坏了卡LOGO!

网友:
学习了居然是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主有此机的图纸么?

网友:
学习了  南桥的问题

网友:
不是光驱的问题吗

网友:
南桥南桥 此机修过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