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A-G41M-ES2L 1.1的

楼主(2013-03-08):
一块技嘉G41开机没反应不跑码5秒测试卡复位灯闪一下,检查各电压正常,上CPU假负载,刻心电压0V,复位和时钟的也是0V,VTT也是0V,PG电压有1.4V,上真U上去CPU是有供电1.2V的,怎么上假负载就那样呢?求解、、、CPU供电IC  ISL6312也换了,IO也换了,检查PCI 复位脚是有3.3V的,时钟脚也有1.6V,内存的时钟有0.6V,南桥也换过了、、请教大家CPU上假负载怎么会那样,哪里问题、、

网友:
很正常的。假负载不是真的cpu有时候测不出来很正常。假负载只是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刷BIOS看看

写过咯!没有修好、不知道什么问题、、换板了、、

网友:
看下总线1.2v .

网友:
复位灯闪,老师好象是说当不跑码修。还是查供电,时钟,各个地方,是否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