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问题维修

楼主(2013-03-08):
今天遇到一块铭鑫GT330显卡,在DOs下运行正常进如windows滚动条就掉电,然后就开不开机,去掉显卡重新拔插电源线就正常,麻烦各位高手给看看给点点思路

网友:
那是显卡芯片的事  先焊下 试试

网友A:
楼主先换一个电源试一下  不行再考滤显卡

网友B:
有可能供电不足或者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换一个电源试一下  不行再考滤显卡

电源350W有独立供电,电源确定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供电不足或者漏电。

供电不足,也换大功率电源了,漏电但是不进系统没问题啊

网友:
我估计是漏电了,看下显卡以及显卡插槽附近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