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at wall L78K4 开机延时!

楼主(2013-03-08):
一台great wall长城 L78K4 开机延时1--3钟才开机正常!正常后怎么开关机都没问题!首先排除电源故障,电源是外置电源!驱动板,高压板没有明显过温现象!开机正常后电流正常1.96A,真是无从下手了!!!哪位高手见过类似问题,请赐教,谢谢!!!
长城
电源

网友:
把12V电源插头那里加一个16V1000uF的电容 把高压板那个电容也换掉

网友:
把驱动板上所有电解电容换了。包好。

网友:
首先电源,高压板已代换!灯管亮度均与,不存在老化现象!!!驱动板电容并无异样啊!我试试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