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张在显卡PCB植珠的图和新手们研究,如果说已经有这种帖了麻烦管理员删了吧

楼主(2013-03-08):
我也想法很简单,就是找个架压稳钢网就行了。我是新手,大家别见笑了,新手门一起来研究下怎样能改好点。老鸟们就指点一二吧。

网友:
PCB上植球有诸多好处,不怕失败,多次重复也不怕,最主要的就是能让核心起码少受一次罪。固定钢网使其不会移动是这个工艺中很重要的一环,想法对路。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摆球比较麻烦,当然不可能一个个去摆,撒球上去,则多余的球清理比较麻烦。再就是加温,只能带着钢网去加温固化球了,然而温度不均匀,钢网容易鼓起变形,是个头疼的事情。
我现正在研究另外一种方法,思路可能很离奇,目前还不成熟,等有了满意的结果再说吧。

网友:
如果植完球后,可否把钢网移除后再加热?用风枪可否?风速、温度控制在多少?

网友:
可以啊,风枪在350度,风速在1多一点点就可以啦

补充内容 (2013-3-11 14:01):
我看过我师父弄过

网友(点评):
你有没有试过啊?这里说的是在PCB上植球,不是在核心上做。

网友:
请问一下:你这样子对PCB加热的话PCB没变形么?以前我也试过,但是就算是用BGA机台PCB也是变形!我有开预热的!

网友(点评):
所谓变形,是由于局部温度和周围的温差太大造成的,只要整体均匀加温或者温差不是很大,就不会变形。所谓的二温区、三温区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温度可以从200度左右往上加、

网友:
这种钢网没必要压,直接加热就行了。温度200度珠子就可以熔,风速调5档。

网友(点评):
注意,是在PCB上做,如果不压住的话,是很难保证下面的球不乱的,同在核心上做球不是一回事,你有没有做过啊?

网友:
楼上几位可能都没有真的在PCB上做过吧?要是有兴趣,先做做体验一下是什么感觉再来说吧。虽然是同样的钢网、同样的锡球,但是下面的玩意不一样了,情况可就变化啦,不是想当然那么简单的。

网友:
终于有菜鸟升级为中鸟了!这种方法早就在使用!好处在那自己领悟!

网友(点评):
PCB刮平后是有凹槽的,劣势在于GPU珠后 GPU的那层PCB没凹槽 对位麻烦,当然G92这种无所谓,但是如果你是215-0758000这种GPU呢?外圈密密麻麻,每个珠子间隙非常小。 对位相当麻烦

网友:
直球那要这么麻烦 现在都有直球架子 固定好 直接用热风枪吹

网友(点评):
你不感兴趣,嫌麻烦是你的事情,别人实验一种新的工艺有什么不可以的?芯片上植球虽然比较成熟,但是这种方法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网友A:
此举难度坎比上青天,如今的显卡脚位越来越多,越来越密而且小,PCB板上又很多元件高高低低的挡住。
想要植球成功,着实得捏一把汗!!

网友(点评):
当然有好处,好处大着呢。等到你修理到一些高端卡,需要做球的时候,就知道好处在哪里了。否则也没人劳心费神去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举难度坎比上青天,如今的显卡脚位越来越多,越来越密而且小,PCB板上又很多元件高高低低的挡住。
想要植 ...

事在人为啊,我们现在使用的哪一种新技术、好方法都是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才慢慢成熟的。几年以前,不是还觉得在芯片上植球,贴装芯片也是很难的吗?现在再看看,一个比一个牛逼。动不动就是重置,似乎如喝杯水那么简单。就是因为你说的脚位越来越多,越来越密,还有很多是不规则的,所以才要实验这种新的方法。如果能成功,好处大大的。

网友:
实践出真知啊,在PCB上植株还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这样植好,再把芯片放上去。加焊时不会错位吗?

网友(点评):
你在芯片上植球,放到PCB上会不会错位?二者不是一样的道理吗?球在那一面还不都是一样?这也算个问题?

网友:
感觉这样风险小一些,芯片少受一次高温处理,做好了应该很耐用,期待高手分享成功秘诀。

网友:
对于核心耐不住折腾的,这样处理更好,对于板子耐不住折腾的,在芯片上植珠更好。各有所长,因材而异吧。
我现在还没有买BGA和钢网,对于购买钢网,我还是准备要可以直热的,至少可以把变形降到最低程度,提高成功率。

网友C:
折腾级别,0.5珠子,回收珠子你就觉得麻烦了,研究精神是好,但个人判断的确属于无所谓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折腾级别,0.5珠子,回收珠子你就觉得麻烦了,研究精神是好,但个人判断的确属于无所谓折腾

任何新的事情都不会那么容易成功的,需要不断的摸索改进。只要多动脑子,改进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只看到眼前成熟的方法而否定别人的研究创新,目光太短浅。没有研究和创新就不会有世界的进步。这是普遍的真理,对于维修也是这样。你都不知道为何要研究这种新的工艺。看看现在显卡上核心的发展,制作工艺越来越精细,球越来越小,很多还是不规则的,以后恐怕在芯片上植球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很多东西,现在看起来是无意义的,将来说不定就是不得不做的。谁敢把话说死?我们刚接触BGA芯片的时候,维修界很多人都认为根本不可能手工、个人去做这种芯片,只有在工厂条件下才能做。这才短短几年,现在都已经成了一种极为简单容易的事情了。那些当年下结论说死话的人,应该如何去评介他们呢?
所以说,不要忙着下结论,否则可能给人落下笑柄。以一种积极欣赏的态度对待任何新的事物。有兴趣参与研究,没兴趣也不要说三道四,这样,将来你享受别人的成果时才会心安理得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