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开机不亮

楼主(2013-03-08):
主板开机不亮,CPU,内存都换过了,显卡是换的全新的,显存也换过,南北桥都重新植的球,现在情况一样。各路电压均正常3.3V   5.0V  9.0V  12V,都有,而且晶振也起振了,还是不亮,跪求各位大虾指导

网友:
CPU有工作电压吗?

网友:
检查时钟复位电路

网友:
你描述不专业吧,具体点

网友:
收藏一下  以免以后遇到这种问题  等回复

网友:
这情况应该先查一下CPU供电和北桥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