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V40 USB口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3-03-08):
有个客户说笔记本的USB口不能用了。这个本子是熟人的,以前就发生过USB口不能用。插上USB设备不能用,重启一下可以用一会,触摸本子温度比较高。拆机发现风扇口堵死,清理风扇以后故障解决,一直用了几个月没问题,昨天又说USB口不能用了。重启也不行,本子拿来,拆机风扇口无问题,温度不高,USB口测量有5V,上次就是温度高引起的。怀疑为南桥虚汗,拆机。测量USB口阻值正常。。目测板子没有发现问题,上论坛,下图纸,看图纸也没有发现啥问题,机子使用正常,就USB口不能用,和客户说了一声,说主板坏了,客户说能修就修,修不好就换,找了一下没有板子。郁闷,咋下手啊,要是搞南桥,搞不好完蛋。。。。郁闷中,哎装机吧,让客户这样用吧,装机以后开机测试没事。进系统正常,哎,本着奇迹的想法,插上USB设备,还是不认。。。。因为这次插俩。先插得U盘,U盘不认,试试鼠标吧,还是不认,鼠标灯也不亮,记得开始鼠标灯饰亮的,咋不亮了。。。。。拔下,插上还是不亮。哎,拔U盘。。。。咦。。。。鼠标灯亮了。。。插U盘又不亮了。都插上。拿表测5V。。只有0.84V。赶紧打开图纸。 发现摄像头和USB口的 供电不一样。先试试摄像头。打开,果然没是。高兴啊。拆机。。。。测量U26 2,3引脚5V。7 8 引脚5V。插上USB设备,78引脚为0.84V。。。高兴啊。找配件。更换。。。。。 插电,插USB设备,一下插俩。开机。。。。鼠标灯亮了。。。。哈哈。搞定。 。装机。。。。开机。。。。插U盘。发现新硬件。。。。。。到此完结

网友:
U26性能不良造成插上USB设备输出偏低 楼主蛮细心的

网友:
转换管坏咯

网友:
这个不细心还真的不好查,楼主厉害。

网友:
这种管子是不是非得换同一种型号的啊

网友:
我以前直接飞5V   快

网友:
这种故障我想应该从USB口往桥查,只要桥不坏,算不难修吧。。。。。。

网友:
细心点就可以  省点心

网友:
有图纸就好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