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5Sw 显示器如何拆 有图

楼主(2013-03-08):
AOC 915Sw 显示器如何拆?这个底座太难拆了,没有螺丝,也没看到卡扣,请指点,谢谢!
显示器

网友:
就是这样拉出来的。要用力。

网友:
已经拆开了

网友:
拆显示器有时候要暴力一点。

网友:
拆显示器的工具 都不行 要是铁的还行 螺丝刀一点一点撬

网友:
胆大点,细心点

网友:
这款显示器是比较难拆 底座不用管它 先从下边拆用小一字螺丝刀敲

网友:
拆开了,就是下面有一块卡片,用一字螺丝刀往外撬,然后用力拔出底座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好多东西都很难拆。。。

网友:
这个很好拆的啊

网友:
不行搞把5磅重的下去,就清净了,开个玩笑。对了这个机器好像有个螺丝在底下,要内斜着点弄

网友:
AOC的,我都是用平口妻子搞开的